【不够一年】技嘉GA-H61M-DS2 出现奇异问题

楼主(2013-02-23):
技嘉GA-H61M-DS2 这个主板上我装了几个给我的客户,其中有一条主板,出来问题。
开机要看运气。

(1)有时候开机不够5分钟就自动断电。马上开又可以用2-3个小时,又自动断电。
(2)有时候开机能玩上一天。
(3)最近主板越来越严重,开机几分钟就自动断电了。

进BIOS看温度都很正常,有时候看看BIOS自动断电。

不是 CPU过热的问题,CPU是G530.

大家给个思路,主板已经送过一次返修,返修回来问题依旧,我宁愿它自己坏掉,出现这种能开机,不知道能玩多久的问题。

网友:
H6系列芯片有通病芯片有问题,我的H67都出现这情况。

网友:
为了降低成本根本就没有考虑质量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学学

网友:
感觉问题还是在桥!

网友:
我先按照你的说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学学

问题还没有解决,主板也不想发去返修勒,这个问题你发去给人家,人家一测试,能开机,能进系统,这样会造成误会,也发过一次去了,也没有解决到问题,我很讨厌这样的返修。我以后改用其它品牌吧!

网友(点评):
直接把主板弄坏,换新

网友:
楼上的说是不是H61的都这样的?我最近都出的H61

网友:
再修不好,发来基地请老徐出手。

只好这样了。

网友:
是芯片的缺陷还是 ?

网友:
哎,无良的厂家啊

网友:
现在是凌晨两点42,我已经打算放弃这块主板了。想发回给零售商,求一个搞坏它的办法,我也没办法,只能发回厂保修,还有两年保修期,BIOS也刷了,都是这样的问题,一开电几分钟就关机,温度都是正常的。

网友:
你可以换个电源管理去试试。。。。要么桥坏哦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主板的缺陷,如果要修的话,恐怕有点难度,没有专业的设备很难搞得定

网友:
这种问题  是桥的问题 以前华硕单桥的 我碰到过 最后换主板解决问题

网友:
严重怀疑你电源有问题

我这里几个全新电源都试过了

网友:
把桥散热器拆了点,桥集成的功能越多热量越大,挂桥好了

按照你的方法,它还没挂桥,就直接停电了。死也死不了它。

网友(2013-04-02):
现在是凌晨4.55.不用再来求问大家了,我已经决定选择了极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