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 硬盘问题

楼主(2013-02-23):
一块迈拓 IDE 80G 硬盘,我用 erase 命令后可以分区装系统,装好后断电再重启就不行。进PE看硬盘,硬盘分区恢复到没有分区状态,重新分区报硬盘错误。请问大侠,这块硬盘要怎么弄??
硬盘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不是坏了

网友:
有坏扇区,SF成功后再用。

网友:
MHDD扫描一下看看坏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