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D杂症

楼主(2013-02-23):
单位有两个联想L197WD,在单位的现象是色彩失真,两台都是开机就失真,一台加热后能好一会儿,然后还是一样,我估计是驱动板问题。我就一起抱回来了,开机检查,一台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另一台一样的是失真。我就对换板子,原来失真哪个屏,还是一样。我就判断是屏问题了。好的哪台搬回家再试。(一直用没出过问题)。我把失真哪个屏拆下,查了屏电路,电压正常,怪现像是拆了哪块保护屏电路的金属板以后,我试机,居然不失真了,我以为是哪里不良。再试机,失真现像没了,可等不了多久,又闪屏,一黑一亮,我查了高压板供电电压,12V-16V跳变,黑的时候是16V,我昨晚一直没关电,今天早上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好像又一切正常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长期没有使用造成的,还是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换电源试试

网友:
加热一下屏上面的芯片试试

网友:
比较老的机器出现电源工作不稳定多数与电容有关,把电压出现异常电路的电容换掉再重新检测看看。

网友:
原来是屏线接触不好,给你这一搞问题多了

网友(点评):
问题是两台都同时出现屏线问题,有点不可思忆

网友:
有这个想法,再说问题就换

网友:
说的有点乱呀,,,不过两台一样的机器,可以对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