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一直在闪

楼主(2013-02-23):
今天刚回来开门,隔壁的电脑坏了,我去看了下是显示器坏了,拿回来,插上电源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一直再闪隔2秒左右, 黑屏。拆开,看到25V/470的电容鼓包,换了还是一样,测试下灯管都是好的, 手上没有板子可代换,他的主板是软排线的, 我量了下背光开启信号 有时有3V,基本是1V都没,是 保护还是主板坏了 是杂牌显示器

网友:
测量一下5V,12V正常吗

网友:
看看看啊啊啊

网友:
高压条,换了就好了

网友:
高压保护,他是电源板一体的

网友:
没有通用板代换,那只能一点一点的排查了,,

网友:
学习了,板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