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按键都没有反应,触摸板正常。

楼主(2013-02-23):
有可能是哪些地方故障,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键盘   EC你换换看看  要是没有  你就查下键盘的供电

网友:
通常就是键盘本身有问题再就是EC芯片了!

网友:
先换键盘试试,再换ec

网友:
换个键盘看啦 ,不行搞IO

网友:
不是键盘,都是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