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 有线网卡不好用

楼主(2013-02-23):
插上电源网卡黄灯就亮,可以认到网卡,插上网线没反应,换过网卡,刷过MAC,换了一个t61的bios,一插电源灯还亮,网桥与网卡口通信正常,求指导
PI3L500E 网桥和网卡之间的一个通信东东,不知道叫什么 更换解决
Mac

网友:
可以叫做转换器。
双路切换用。一路到DOCK底座。另一路到板上的网桥/接口
同意楼主:
0.0
维修难学呀
同意楼主:
嗯 明白啦,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