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2-23):
一块技嘉板子供电都正常 不跑码   北桥做了 还不行 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复位有吗,这要测量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看看,

BIOS发给我  谢谢 我在百度下的BIOS 不能用

网友B:
这个板,我有几块都是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我有几块都是刷BIOS好了

我刷了没有用 你把你的BIOS发给我谢谢

网友C:
两B官网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B官网有啊

尼玛 你文明点

网友:
他不是骂你,他的意思是说技嘉的主板是2个BIOS官网里面有下载。

网友:
修板子不要老是去动桥片不一定对先用假负载侧一下这个不跑吗有可能是电压不对看一下线路有没有刮断测一下晶振 BIOS也有这个问题的交易刷新一下查一下跳线COMS

网友:
应先易后难啊  刷BIOS

网友:
看来是个新手啊。主板不知道怎么排查

网友:
o(︶︿︶)o 唉!!!!新手修死板啊!!!多半要做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