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触摸屏更换,求指点

楼主(2013-02-23):
ipad mini 触摸屏更换,哪位师傅搞过,那个排线是怎么焊的,求指点,感激不尽啊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手工费200 触屏550

网友(2013-03-25):
听说那个很不好焊的  一般报价都要报两张屏的价格呢,暂时还没换过。

网友:
现在手里有一个焊了几次没好使用

网友:
楼主的换好了吗

网友:
还是叫专业点的人搞比较妥当,小心报废了

网友:
把两边的焊点用锡线拖好,加焊油,对好位(屏线两头有定位点),再焊就OK

网友(2013-05-01):
   版主请注意触屏比显示屏要贵。拆除时候从上往下,排线在HOME按键左边一点。焊接很容易,先焊接HOME键再焊接触屏线,注意烙铁温度不易过高防止烧坏排线

网友:
刚接了一个,来学习的。

网友(2013-06-04):
我也修了个 焊接好了 上去没反应 有时候屏幕乱跳 搞不懂了

网友:
焊的时候注意点

网友:
上个月换过一个,把两边的焊点加焊油,上一遍锡,对好位(屏线两头有定位点),再焊就OK
当时价格报低了,不过换上去很好,弄坏了一个HOME键排线,不太熟悉结构的原因

网友(2013-07-11):
换了有5个了,很好焊的,烙铁调到350 抹点焊膏,home键烙铁点一下就下来了,触摸ic上的用镊子边焊边夹下来就行。取下后补锡上去,好屏接口抹焊膏,对好定位点,用烙铁点一下接口金手指看到锡熔上来了就可以了。屏幕乱跳是home键边上没做好绝缘,没反应的一般就是没焊到位。

网友:
还没遇见过,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手上正好有一个

网友:
什么时候有机会看看

网友:
路过学习了,遇到了一个

网友:
哪位哥哥出个图文教程吧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