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电源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3-02-23):
一个针式打印机上电没反映  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上一个压敏电阻烧焦了  保险也断了  我就给压敏电阻拆了  换了个保险  结果一插电大电容爆了   这是什么原因?  整流桥有问题吗?

网友:
亚明电阻  保险管 同时  坏  的话  一般  桥  有问题   这个  我  前几天  修  液晶显示器  电路  时候  的  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用电脑电源里的桥换上能行么?  一样的桥我也没有啊

网友:
打印机功率不大,换上没问题。
一定要再测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
桥有没有问题,表一测就知道啊,用得着猜吗?

网友:
我是测完了才插的电就爆了  我也不敢带电测桥的输出   一个电容爆一屋子的烟!

网友A:
电容爆 一屋子烟  这么严重?

网友(点评):
电容里面的电解质都爆出来了。

网友:
测整流桥 是否正向导通 反向截至  导通时的数值是否和整流桥上所标注的一样···· 保险断掉 一般都要先看卡整流桥是否击穿.

网友:
好像很多打印机都是110V供电!你仔细查下220转110是否出问题

网友:
电容换反了吧。,,,,

网友:
带电测桥?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是不是110V 的接了220V的了

网友:
可能像楼上的几位说的,是不是110V的输入呀,,

网友:
电压转换器查过没有

网友:
不是110的  是220的  找到原因了  有两个压敏电阻  另外一个我没看见  拆下来换了个大电容就好了  我换的保险太大了  没起作用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耐压不够啊,或者电容本身就坏的。

网友B:
桥堆量一下不就知道坏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堆量一下不就知道坏没

已经修好了   都说了量是正常的   但大电容就爆了   另外一侧还有一个压敏电阻我没发现  拆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   都说了量是正常的   但大电容就爆了   另外一侧还有一个压敏电阻我没发现  拆了就好了~

压敏电阻坏了,保险不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坏了,保险不坏吗?

是应该坏的  我换的保险大了。。原来是2A的我手里只有4A的

网友:
压敏电阻坏了,也不应该爆电容啊,4A保险也应该断

网友:
这原因还真难猜,你上电时没测下是不是短路吗?如果不会,就接个灯泡再通电吧。。。。。。。。。。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建议你串联个灯泡,如果还有短路的地方灯泡就亮,就不会老烧保险了,主要检查整流桥堆,大电容,场效应管,3842

网友:
先不要通电,更换完后,检查下后面的电路有无短路,包括整流桥,开关管等

网友:
有可能是380的电源冲爆的,如果开关管合桥没烧,换新就没事了

网友:
保险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大了的话故障范围就会扩大。

网友:
定容爆了只能说是电压过高了吧,查一下前面的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 一屋子烟  这么严重?

这个不稀奇,有次我换个耐压小了点的大电容在CRT显示器上,结果用了一会就开始冒烟,我们在商场,搞得像发生火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