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201液晶显示器换了两条通用高压板都烧了,有图

楼主(2013-02-23):
现代Z201的液晶显示器原来故障是亮一下即灭,拆开后用灯管测仪+通用双灯小口高压条+液晶显示器里的两条灯管测试一直亮,反复开关过几次都正常。这说明灯管是好的,然后把通用高压条接上电与电源高压二合一板连接,正常了。最后把二合一板上的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吧好像是拆了为了腾出空间来放这个通用高压板,等我全部弄好后,再接电,又是亮一下即灭,拆出来后用灯管测试仪+通用高压板+灯管测试不正常了,高压板烧了,但高压板没有烧坏的痕迹,又换了另根新的步骤都一样,单独测灯管正常,与电源高压二合一板接就烧了。我现在有两个疑问:1、是不是我拆那个电感和电容为了腾出空间的时候没有拆好,比如焊点有短路,因为我记得在我没有拆的时候第一次接开了一会儿没有烧,后来拆了一接上就烧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2、通用高压板的电一定要从驱动板上接吗,特别是那个开启信号5V ? 我知道开启信号5V是本来是从驱动板发出的,但我看到原二合一板上有12V和地线和OFF/ON和ADJ,所以我就从这是里对应接了,当然ADJ亮度调节没接。到底是什么原因烧高压板啊?

网友:
朋友我怎么看你的 一体板下面没垫绝缘的东西呀 这样电源部分 很可能短路 300V 直接把升压部分烧了!!

网友A:
绝缘没有问题,下在有一块绝缘片,再说我也不是在这上面测的,只是拍照放在那上面

网友: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显示器,换高压条没用几天,最后换了一块电源高压二合一板

网友:
用单独高压测试单根灯管电流,一般都是0.3  (19寸的屏)
要注意灯管两头的焊接点虚焊

网友:
我现在知道了,我看高压板没有烧坏的痕迹,所以拿第一个以为烧坏的单独测灯管正常,一接到二合一板上就有问题,很有可能就是我拆那个电容和电感出了问题,因为我没拆的时候测了一会儿正常,当然也没测多久。大家有没有建议,拆那个电容和电感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12V的电压正常吗?还有那个开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还是灯管的问题  灯管有一点虚接的话   4灯的高压板好像不保护

网友:
估计还是装配的问题,注意绝缘防护。

网友:
我现在想知道如何在驱动板上找到开启信号5V电压,我认为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测灯管最好有个,直流稳压电源,要不看不出灯管有没有老化,有了稳压电源可以看电流那部分就知道灯管的好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灯管最好有个,直流稳压电源,要不看不出灯管有没有老化,有了稳压电源可以看电流那部分就知道灯管的好坏 ...

你是说有些灯管老化很难看出来,如果是接直流稳压,比如用灯管测试仪测,然后看电流的变化? 亮了后变化很小就正常,变化比较大不正常?

网友:
建议把电源板上高压部分电路的电断开后再接高压条测试。

网友:
楼主要测一下高压条的供电电压,看图片楼主那个高压条最好上12V的供电,还有用单口高压条测灯管不一定准,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最好把屏拆了看一下灯管的两头有没有发黑,要发黑的话就要换了,而且20寸的屏里面灯管是最容易坏的。8成以上是灯管坏

网友:
楼主你接上通用高压板后高压板发热的很吗?我的就发热的很,就坏了两个。这几天忙还没拆屏看灯管呢。我觉得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有些灯管老化很难看出来,如果是接直流稳压,比如用灯管测试仪测,然后看电流的变化? 亮了后变化很 ...

灯管老化的电流和正常的灯管保证不一样

网友:
高压板12V和电源次级12V相连的电杆或者保险~跳线去掉之后有的电源原12V会升高,楼主先把通用高压板断开上电测量一下12V是否升高保证电压在通用高压条能承受的范围之类,如果正常那就果断拆屏换灯关~
  做完这些步骤100%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缘没有问题,下在有一块绝缘片,再说我也不是在这上面测的,只是拍照放在那上面

呵呵 别说LZ那么差 呵呵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我知道就是OFF/ON这根线出了问题,如果我用灯管测仪测单独测灯管,而压板接在二合一板上,就像图片中的,只要我把OFF/ON这根线断开,就可以正常亮,接上就会灭,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只好买一个二合一板了。

网友:
你这个高压反功率太小了,用在22寸的机器上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