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维修

楼主(2013-02-23):
开年生意还不错.昨日有位同行拿台E40的机器过来,机器已经全部拆开了.问题是不开机,EC跟南桥的BIOS都刷过.说是自己的编程器可能有问题没刷好,叫我刷下试试.尽然都是同行就帮下忙,把BIOS程序都下好,刷上问题不变.也就是说不是BIOS问题,那就看图纸查电路.插上电源电流会瞬间到0.03A后马上掉电,测待机电压正常.先测开机电路. NBSWON#3.3V正常,按下开关测得NBSWON#没有高低高的跳变.刚好手头上有这机器的开关,直接换上.再试NBSWON#跳变正常..继续往下,NBSWON#发往EC.找到EC发现EC也被换过,有些脚针也没焊好.拆掉换上新的.机器还是操样.只能按时序走,EC收到NBSWON#,会发出SIO_PWRBTN#给南桥.然后南桥发出SLP_S4#和SLP_S3#这俩个信号(高电平有效)给EC.EC发出的高电平的MAION和SUSON打开后续电压.
NBSWON#正常,第一步测SIO_PWRBTN#.有3.3V按下开关有高低高跳变.正常. 第二步测SLP_S4#和SLP_S3#.测得两信号都有低电平.两信号是南桥发出的查南桥.首先测时钟,复位,供电还有晶振.查桥的工作条件:VCCRTC 3.25V正常.
RTCRST# 3.15V正常

VCCSUS3_3(桥3V待机)3V_S5为3.3V正常

V5REF_SUS(桥5V待机)5V_S5为5V正常

32.768晶振

查到晶振处发现晶振又是被换过的.测得1.4脚没有压差.说明问题找到了.南桥的工作条件没达到,找片料板换上晶振.问题解决.

LZ 你是跟谁学的技术啊 我也想和他学学

网友:
楼主技术真硬     受益了    谢谢了

网友:
l楼主真是细心的一点点的剥丝抽茧啊!厉害呀!

网友:
换个晶震吗??
一路下来受益匪浅

网友:
经典的开机电路,楼主讲的很详细

网友:
学习了 达到这一步还得学一段时间

网友A:
讲的很好,手里也有一台,报1802的,楼主来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有空的话补上实物图

网友B:
应先查时种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那个学校毕业的?

网友:
不得不服啊

网友:
时序很熟悉嘛,标准时序。。。

网友:
按照理论一步步去修,好样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位高手,经验丰富。说的很详细,思路很清晰。

网友:
LZ 思路也太清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很好,手里也有一台,报1802的,楼主来指点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8146-1-1.html     这里说得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先查时种的

回头想想应该是,更何况原来换过晶振的.

网友:
楼主高手,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好样的

网友:
换了个晶振。。。

网友:
思路清楚,时序掌握的好,修机事半功倍

网友:
二修机子被人动过手脚,或者说别人换过晶振 但是换上去还是坏的   还有一休哥没有意识到开关有问题

网友:
楼主学了多久了,时序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
用手摸摸晶振或许有惊喜。  这种情况 有示波器就更好判断了。上来就量晶振波形

网友:
心里有思路,下起手来得心应手。

网友:
大师级别,,

网友:
呵呵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按时序就可以修好,看来上家的时序不过关啊。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高手啊,,我还没遇到过晶振的问题哪,,其实应该遇到过,不会测,,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啊

网友:
上家用心良苦啊,

网友:
这上家动的手脚也太明显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晶振不良会导致很多问题

网友:
看来我就是个小白,换桥一族了

网友:
向高手学习来的!

网友:
好久没看了,也该向你们学习学习了。

网友:
感觉楼主修的好轻松啊,时序挺熟的。

网友:
两个问题  开关板  晶振,同志们都挺细心的啊

网友:
说句真心话,楼主的时序学的也就模模糊糊的,根本就不是很清楚时序,冠冕堂皇的说一个一个时序,却漏掉S5_ON

网友:
按时序修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有图纸比较好修点

网友:
我前天看asus的时序,南桥只要满足这5个条件就可以发出SLP_S3和SLP_S4信号了,桥都是英特尔的,应该要求都一样的吧,楼主测南桥的5v待机有没有必要呢???

网友:
按时序修板。。行云流水。。

网友:
又是晶振 哈哈 我也越到过几次 不过这个真不是常见已坏件

网友:
上家是怎么修的啊,也换了晶振都没有好,到你这换了晶振就好了。

网友:
理论很强啊

网友:
哎   要得是经验。。。和思路

网友:
E40曾经碰到过掉电的问题 一直都没弄好 唉

网友:
       楼主可以加你Q Q      以后有什么问题能请教你么

网友:
楼主思路是 南桥没有发出slp信号 可能是1南桥损坏 2南桥的条件没有建立

网友:
你那个同行是专门搞通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