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7S

楼主(2013-02-23):
一台明基FP557S开机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另附上这个机的驱动板图,大家帮我看下这个板子如何写MCU。

网友:
驱动板是这样的,板上一个可以插拔的IC,另外还有一个24C04,程序是写在哪个里面

网友:
不是大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试着取了24C04,或是从其它机子上取一个来代用.我试过一次.成功过.但不知你这个能不能成功.

网友:
程序写在小的那个芯片里面。

网友:
程序难找呀。。。。程序就写在24C4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24C04里,我把24C04拆了有可以开机

我晕,我试过拆掉不要24C04的,结果电都不通。。。。你手气好呀

网友:
那个代座的芯片吧

网友:
应该是那个大芯片吧

网友B:
这个是桌面,还是明基的无信号画面?

不太可能是明基的画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桌面,还是明基的无信号画面?

不太可能是明基的画面吧。

这个机器开机正常,就是接电脑主机就显示4个画面,换了2台主机也都这样,分辨率什么的都设置了不行。谁有这个BIOS,这个BIOS是写在那个带座的IC里的,另外这个机器的屏是30+45P的,我有个是30+50P的

网友:
谢谢,张四丰兄弟。我试着刷下。

网友:
请问EP1123A可以刷MYSON的MCU吗?具体怎么操作,整了几天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