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3-02-23):
    一台惠普V3009TU笔记本,机主拿来时就没电池,插上电源机器直接开机,屏幕无显示,无自检动作,各指示灯常亮,所有按键失灵(包括电源键)
   直接拔电源关机,再插上,机器没自动开机,按电源键开机,自检,能进系统和正常关机,此时只要不拔掉电源线,机器就不会出问题,但只要拔掉电源满5分钟,故障又会出现
   进系统后时间定位在1999年1月1日0时,很显然CMOS电池没电了
    手头没有现成的电池,找了块台式机主板电池,焊上旧电池上的线,用胶布把电池包了下以便绝缘,装上开机,故障排除

样子不怎么好看,凑合用吧

网友:
包的还可以   不知能收多少米

网友:
台试的电池都不沾锡,怎么焊的,还是包的紧

那东西焊不上啊。

网友:
这个也能转正吗?

网友A:
楼主不要害人啊。烙铁焊电池可以很危险的啊。会爆炸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害人啊。烙铁焊电池可以很危险的啊。会爆炸的哦。

那只能说你不会焊,昨天我们这里放个烟火都被炸瞎眼呢,这个你又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你不会焊,昨天我们这里放个烟火都被炸瞎眼呢,这个你又怎么看?

这好比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