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UPS 500 型问题

楼主(2013-02-23):
该UPS插上市电能正常使用,停电就听到UPS响两声(亮红灯)就没反映了,把市电插头取了,按UPS开关,响两声(亮红灯)又没反映了,测储电池有14V电压。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关键是逆变时的电瓶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换电瓶试试看。

网友:
更换电池试试!大部份是电池老化所造成。

网友:
电瓶检测电路的问题了,可能单片机没有检测到电瓶的电压,没有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