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生的菜鸟 求助

楼主(2013-02-23):
检修主板的时候总听到人说PCI A14短路 这个PCI A14是PCI槽上的一个测试点吗? 具体在主板的什么位置 最好是有个图看看 拜谢了
测试点
主板
求助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随便找个主板图纸看一下不就知道是接的啥信号。应该是个AD信号吧

网友:
PCIa14 是主板pci插槽的第十四脚,这个信号在主板未触发之前一个正常待机电压3.3V,由ATX紫5V转换过来的,如果测的短路一般是南桥坏,

网友:
pci槽的上排从左向右数的第14脚
补充内容 (2013-3-2 21:53):
是的
huiyi11yue
哦 如果上边编号是A的话 那么下边编号就是B开头了吧 感谢

网友:
原来这样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