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清零问题!

楼主(2013-02-23):
东芝220S激光一体机加粉后还是提示更换碳粉盒!不换芯片能清零吗?怎样设置!!!望各位大侠赐教!
芯片

网友:
可以软件清的啊

网友A:
设置菜单应该有吧

网友B:
应该可以清零的!

网友B:
东芝一体机200s计数芯片怎么清零?
待机状态下同时按原稿尺寸+功能键+3再按9,屏幕上显示F9,再按6,然后上下选择以 F 开头的按确认或者开始,等待重启,原稿尺寸就是你设定你要放在扫描稿台上纸张大小调节的按键
楼主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