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的磐正MF4-3主板每次开机要刷bios,升级bios后依然

楼主(2013-02-23):
       我要疯掉了,每次开机都是这个画面,提示我插入光盘或者软驱恢复bios。刚开始是插入主板光盘恢复了,进去之后正常工作了。但关机后重新开机又是这样。
       网上搜了之后说光盘里只是原始bios固件,光盘恢复后要刷入最新的bios固件才可以。又屁颠屁颠的制作dos启动U盘,然后把官网下载的最新固件和刷写软件放进去。尼玛还是一样啊,提示刷写才成功,还看到到了开机时的bios版本时间由06年变成07年了。但是关机之后重新开机又是上图提示,要刷bios。
        感觉是bios硬件坏了,又上淘街买了个新的bios,并请商家刷入最新bios固件。回家一试,尼玛坑爹的还是没用啊。想重新用dos启动U盘自己刷一遍看看的。然后就想用光盘先恢复原始bios,然后再刷入最新固件。结果更悲剧的事情发生了,硬盘无法识别了。谁能告诉这是怎么回事啊!论坛里搜了好久,没有跟我一样的情况啊

网友:
主板故障吧

网友:
你怎么就不换个内存试试呢?amd的u坏也这样,内存坏也这样。。。

网友A:
建议你重新刷BIOS吧,

网友A:
我原来遇见过吗,刷BIS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重新刷BIOS吧,

刷了N遍了,重启就如图所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遇见过吗,刷BISO吧

问题是刷了N遍,关机再开机又成这样了呀。我还换过bios硬件都是这样啊

网友:
跟你讲你又不信,那你就自己慢慢摸索吧

AMD的板子报BIOS错误,开机报错的,和AMD的U有关,和内存有关,自己不换下试下

网友B:
你最好先检查一下主板,确定主板没有故障之后,在重新刷bios

你的情况是刷过bios之后,貌似不能保存唉!!!

当然我也遇到过AMD的CPU报错的!!!先试下在说呗

网友:
06年的板,我建议直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先检查一下主板,确定主板没有故障之后,在重新刷bios

你的情况是刷过bios之后,貌似不能保存唉! ...

刷完bios可以正常进入系统的,操作也正常。问题是关机再开机再开机就不行。而重启选项是可行的

网友:
桥的问题吧应该是这样

网友C:
你有没有先把内存换条试试看

网友:
这种板子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先把内存换条试试看

内存条有两个,都试过。我看了论坛类似的问题。好像都说晶振和桥的问题。想想应该也是桥的问题。以前运行时,摸过桥上的那小小的散热片,非常烫手。会不会是长时间运行后,导致锡球部分脱焊了

网友C:
有这个可能你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可能你试一下看看

桥坏了怎么修啊,哥只是业余的啊!不会BGA更没有BGA设备啊.难道拿电吹风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扔

果然不愧为修过飞机的

网友:
我仔细看了你的帖子,好像跟我的不太一样。首先,我的机子是正常使用的时候突然黑屏死机,但重启后不做硬盘扫描。在这之前出现的频繁要求升级BIOS,有时候会也同时出现这两种症状。升级BIOS后,下次又会不定时地要求升级主BIOS,症状特别像是主BIOS芯片有问题。
卸下主板后,观察主板的时候发现是备用BIOS在工作,主BIOS是红灯。然后我就用手按BIOS、南桥和北桥,开始以为是BIOS开焊或芯片有问题,懒得上热风卸它。当按到南桥的时候发现出现故障,然后我就先后试了4、5次,确定的确是南桥开焊后,果断上热风——注意地板要找胶布把小电容电阻粘上,不然容易烤掉。热风吹过之后,开机手按主板的任何地方都不再出现故障,说明故障已排除。不过维修的比较侥幸,开始还真以为是主BIOS芯片有问题哪。你还是仔细查找故障原因,这种怪故障,上热风修好的几率还是蛮高的。最好是上翻修台,热风吹不好就会把原件吹跑的。那样主板就OVER了。呵呵~~

网友:
没遇见过······看看有么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