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检测问题

楼主(2013-02-23):
   笔记本能进系统,在PE中有硬盘,但是在检测硬盘软件中却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改硬盘模式

网友:
WD的盘么,。如果是的话,跑个SF试试

网友:
在PE中分区格式化硬盘,正常则在bios中改硬盘IDE模式 ,不正常硬盘坏

网友:
应该是硬盘里的主道坏了吧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这样有的是硬盘的板的问题我见好多了

网友:
很多这样的奇怪问题的有谁高清了麻烦上传一下谢谢大家一起分享吗

网友:
把BIOS里面有一个模式把他改为ID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