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不触发

楼主(2013-02-23):
联想B460 无待机  不触发  开机键有3.3V  按下开机键的时候电流有的时候会有0.01 ,有的时候没有 。会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先刷bios。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待机电源3v 5v有没有?

网友:
3 5v是有的

网友:
先刷EC bios啊

网友:
这个机器刷下BIOS试下很多都是BIOS坏不触发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IO试试

网友:
刷了才知道真相啊

网友:
刷好了 没有,这个就是送钱来的啊

网友:
谢谢大家 ,刷EC bios搞定了  开始接手 有点蒙圈了。

网友A:
我有一天B460也是不触发,但是3V,5V也没有出来,按开关位置3.3V有跳变,这个也是EC BIOS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天B460也是不触发,但是3V,5V也没有出来,按开关位置3.3V有跳变,这个也是EC BIOS问题吗

先刷了再说

网友:
需要我给你传BIOS吗、?

网友:
刷bios秒杀 呀

网友:
不是没待机,是表的问题啊,,换个四位的就能看到了,

网友:
联想B460 V460 E460 G460 一修的机器 没进水没摔过基本就送钱啊!论坛里几乎都囊括了所有的通病!B460 基本都是ECBIOS 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