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主板上电保护了,根本开不了机,怎么测量信号电压?

楼主(2013-02-23):
开机一转,很快就断电了。绿线高电平,可以重复按开机,但如旧。
上不了电,测南桥的待机条件也满足,其他地方不是待机供电了,电供不上怎么测量其他的信号和供电呢?

肯定就是开机电路部分的问题吗?

网友:
导致机器不上电的原因就多了,BIOS也会

网友:
把绿线拉低 试试  看看哪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