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 UCC一转就停,不像是VORCE短路

楼主(2013-02-23):
华擎N68S UCC一转就停,把给CPU供电的小四口拔了,就可以一直转下去,所以主要考虑VORCE供电,用的RT8841 +RT9618A的组合,其中两相供电是RT8841控制的,正常,只有RT9618A控制的图中红圈1的一相不正常,把这相的上管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测试三相的电感都不短路,就是红圈2位置的一个电容对地短路,这个电容是6.3V  1500UF,怎么能就这一个电容短路呢

网友A:
拆了电容还,焊盘短路不?

网友:
有可能短路的那一组不是产生vcore的电路。要短路总归一起短路的,难道短路的时候把线烧断了,而且烧的刚刚好

网友:
就是拆了电容,焊盘处还短

网友B:
这组不是产生VCORE的,那怎么把12V供电的小四口,就可以加电风扇一直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电容还,焊盘短路不?

拆了电容,焊盘还是短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组不是产生VCORE的,那怎么把12V供电的小四口,就可以加电风扇一直转了

你具体可以跑一下线路,看看那路到底是跑到哪里。一般3相供电都是一个芯片控制3组MOS管,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具体可以跑一下线路,看看那路到底是跑到哪里。一般3相供电都是一个芯片控制3组MOS管,不知道我有没有说 ...

这个板子是RT8841控制两组,红圈1处的两个场管,是一上一下,一组,由RT9618A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是RT8841控制两组,红圈1处的两个场管,是一上一下,一组,由RT9618A控制的

如果电容短路的话,那应该有一个电感也短路的歪。不可能只短路一只电容的,短路的那只电容拆了焊盘还短路么?

网友:
这电容短路是多少欧姆,你测了吗,0欧姆才有问题吧

网友:
RT8841 +RT9618A 拆掉这两个芯片看看还短路吗

网友:
为什么不把RT9618A也换了试试呢

网友:
路过学习。。。。呵呵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焊盘短路,说明不是MOS击穿了,就是控制IC击穿,,测下附近的的元件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烧鸡大法试试看哦

网友:
短路的电容正极对地阻值有20多一点,应该不是VCORCE的电容,拔掉小四口,可测到该电容的正极是1.6V,而VCORCE后的电容是0V,因此怀疑RT9618A,有问题,找不到一样的型号,找个ADP3110K,换上,还是一转就停

网友:
看看图纸上面这俩电容什么作用,再拆呢。

网友:
点开机针的时候,用示波器测试RT9618A上管驱动脚有没有瞬间波形,如果有瞬间方波送出,查RT9618A反馈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感觉不是很难修啊。。怎么没修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