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维修的2例显示器

楼主(2013-02-23):
1一台杂牌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预热一段时间正常,有时正常工作的时候毫无征兆的突然黑屏,指示灯开始闪。指示灯闪的时候测5V电压在4.88-5.05之间跳变,果断换掉5V滤波电容,故障排除。拆下的电容没有一点鼓包,只是引脚那面有点褪皮,但不明显,和新电容对比着测也没测出什么不同,没有专用的仪器,只好代换。
2一台华硕19寸显示器,具体型号没记录下来,开机5秒左右黑屏,拆机检查高压部分没发现异常,用高压条点灯管正常,一直亮。遂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检查半天也没查出问题,这个时候还接着高压条,翻起屏来白屏,但是一个角有一点发黄,这样的现象一般是灯管坏掉烧坏了均光板造成的,用一副好的灯管接原机的板上,一直亮着,看来的确是灯管的问题。拆屏灯管的一条低压线烧断,焊好重新绝缘处理装机,OK!这个之所以走弯路是被高压条点灯管亮误导了。因为断的是低压所以高压条点的时候不保护。这个机器是双灯管的。维修过好几台双灯管的,联想的一款就5 6台,只修好一台,其他都把屏角的玻璃都烧裂掉了。双灯管的机器灯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电压的跳变一般都是什么引起的?  高人解答  我看论坛里多数都是电解电容  光耦和431也能引起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还没修过双灯管的。

网友:
打死我都不用高压条点灯管    那个就检测不出灯管的好坏

网友:
5V滤波电容坏 会开机慢   12V 400v 电容会不定时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