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卡音频文件被供应商加密无法复制,怎么解开?

楼主(2013-02-23):
看图片, 求大侠指导。

网友:
从网上找对应的软件,具体什么名字忘了。

网友:
冰刃,,,即可解决

网友(点评):
试好了在来回复

网友(点评):
可以看到,但是复制下来的文件就不是MP3格式的了。打不开,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搜索内存卡揭秘,,我在一个论坛解决了这个问题。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太简单  说明 你太菜了

哥们,你看我这样的能给点播点播吗

网友B:
r-studio直接提取就行了

网友(2013-03-27):
引用 网友B:
r-studio直接提取就行了

是个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