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没坏,接上电脑却没响应

楼主(2013-02-23):
今天在百度无意间看到很多关于U盘问题的提问。都是一些关于U盘连接到电脑之后却没有显示的问题。
其实像这种问题很好处理的。在下面给大家说一个处理方法,以后在使用过程中遇到这种问题就可以自行处理了。
问题:在很多时候,我们的U盘显然不差,没有破损不良,但在电脑上连接后,虽然在任务栏的安全删除硬件图标,但在我的电脑,但不能看到可移动磁盘,安全删除硬件的设备的名称。
答案: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U盘本身是没有分配号码字符的,只要我们运营商指定的光盘,U盘可以显示出来
操作方法:
Acronis Disk Director可下载并安装好。打开开始菜单,找到一个快捷方式,单击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的打开主程序
的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的主界面程序,你可以看到已经连接到电脑上,但在我的电脑或资源管理器中没有显示U盘,单击“连接设备”,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高级,然后选择“变更号码字符”

字符为“无”时,可以看到窗口显示,这是U盘插在电脑上后,在资源管理器中显示的原因,没有指定号牌字符或即使不被自动分配总机接线员移动设备连接不上的电脑显示器。我们为U盘分配一个号码字符,在这里不必担心重复,车牌字符。选择一个英文字母作为U盘字符,然后单击“确定”
然而,在上述操作保存不启动,必须先进行操作提交操作。看到主界面左上角的小格子标志符号,这是手术前一个提交按钮,点击它的Acronis Disk Director开始实施
的Acronis Disk Director,询问是否确认操作后,我们确认后,可以单击“继续执行该操作
配电盘操作过程是很快的,分布良好的车牌字符后,我们可以在我的电脑或资源管理器中看到自己的U盘连接
对于一些可能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以使操作生效,重新启动前U盘拔出,然后重新启动,否则可能会导致计算机无法关闭
对于上述的情况是针对U盘根电脑无法立即响应的操作方法。
另外U盘连接电脑之后没显示的还有以下的情况
1:禁用了USB接口功能
2:USB接口处出问题无法获取数据。
如果是以上第一种问题的话建议启用USB接口。
第二种问题的话只有更换USB接口了。

U盘装系统:wannengpe.com

网友:
分析的挺详细

网友:
还有的是防火墙开了都打不开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   有提示 右下角没盘符 但是电脑能打开!!

网友:
哦,不错,又学到了新方法,我一般用下面的方法
1.设备管理器,扫描新硬件
2.磁盘管理,分配盘符,或直接打开
3.换个USB口
4.换个U盘(有的电脑挑盘造成)

网友:
有时是主板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2013-03-31):
看一下主板有问题吗

网友:
好多是主板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大部分是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
大部分还是电压的问题的

网友(2013-11-21):
U盘的功耗有多大,供电不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又不是大容量移动硬盘。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感觉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病毒也会引起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