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各位多多关注,请帮忙看看这个问题是屏的问题还是屏芯片问题

楼主(2013-02-23):
昨天接一飞利浦22寸屏,屏的型号是LM220WE1,顾客反映是用半小时就黑屏,要拔掉电源才能重新开机,或许有时要等半天才发生,以为是电源问题,拆开看了电源板没有电容鼓包,以为是屏IC虚焊,重新加焊,还加焊了升压芯片46IRZ,由于才的时候有双面胶,不小心把屏线接口扯坏,插上屏线黑屏,去掉屏线白屏,换了接口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请各位指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
屏接口 屏大IC 屏X1驱动IC这3处均有可能!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首先要确保驱动板和电源高压板一体板没有问题再说吧

网友:
已经还给客户了,换了芯片还变白屏了。。。我晕

网友A:
一看就知屏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屏完?????

背了个催了,原来屏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人为扩大了故障。。。呵。
新手就当练手吧。。。都有个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