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90T主板不触发,初断南桥坏,请大家判定

楼主(2013-02-23):
拿到精英P4M890T,南桥VIA,主板不触发,检查待机条件(32.768一脚0.84V,一脚0.69V;RSMRST#3.3V,其他都正常),威盛芯片的触发是开关到南桥到绿线,所以根据时序,跳跃式检查PWRBTN到南桥,高低高不错,南桥接受到信号后发出slp_s3高电平,查了图纸半天好不容易找到图纸上的名字叫SUSB,精英咋这会起名字啊,确认后,检查南桥不出高电平,下面附南桥到pson的图纸

为了确认SUSB为低电平,俺又测试一下见下图

到底为止,南桥收到POWBTN信号,然而没发出高电平,饼哥也说过这种板最爱坏南桥了,但是我手中没有BGA如果是南桥坏了,板就了废板。大家给我判定一下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些

还有什么可能性

网友A:
既然南桥都得到信号了,还是没有发出开机信号。查南桥RTC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可以判断南桥了

网友:
RTC工作条件满足
VCCRTC, RTCRST# 3.3V 正常

网友:
V CCRTC这个有电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既然南桥都得到信号了,还是没有发出开机信号。查南桥RTC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可以判断南桥了

有试一下短接PSON强行开机能点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试一下短接PSON强行开机能点亮不

强行开机,亮一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试一下短接PSON强行开机能点亮不

我下载了电路图看了一下。SUSB这个信号是由3VSB拉高的,3V待机电压是好的么

网友:
强行开机 亮下就灭应该是有短路了 哦  如果正常的话 强行应该是能开的

网友A:
亮一下灭的话估计是哪短路了,用烧鸡法烧一下了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一下灭的话估计是哪短路了,用烧鸡法烧一下了歪

当了一回烧鸡公,南桥不热,其他芯片也良好

网友:
你好,个人觉得你最好量下Q40 的B机的电压, 还有q41 和q39 这两个三极管,看看是不是他们损坏,拉低了susb 的电压,虽然南桥的坏的可能性大,但是也不能忽略是不是其他元件拉低了Q36SUSB的电压。

网友:
r460是不是有问题,确认一下!

网友B:
这种不一定是南桥坏你用示波器探测一下晶振 你在量一下电源插座的绿线电源开关的线路有没有通到IO,或者南桥不要动不动去说桥坏

谢谢,我也希望不是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一定是南桥坏你用示波器探测一下晶振 你在量一下电源插座的绿线电源开关的线路有没有通到IO,或者南桥 ...

没有示波器啊,但不是IO触发,南桥的触发拉低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