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定义学习方法?

楼主(2013-02-23):
上面我做红色圈内标记的是w83627hf几个信号,我的意思是凡是修到主板有和I/O相关的故障,我按照上面的那几个信号定义去查每一种I/O引脚和上面一样的脚位信号,当然每种I/O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然后去量测好坏,行吗?,

网友:
有的信号也标的不一样

网友:
像SLP-S3#对吗?按照上面的信号找出这些信号,来检修I/O的好坏可以吗?我感觉对于我这种不会懂很多英语的新手来说是不是一个学习方法????

网友A:
PSOUT#是IO发到南桥的,如果有电压点开关无跳变,PS_ON线路没问题为IO坏。
如PSOUT#无电压,可以把IO脚挑起点开机在测挑起的脚,无跳变为IO坏。有跳变IO到南线路没问题为南桥坏。
开机PSOUT#有跳变,SLP-S3有电压无跳变为南桥坏,无电压挑起IO脚测南桥一端有电压为IO坏,没电压中间线路没问题为南桥坏。
上诉有时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OUT#是IO发到南桥的,如果有电压点开关无跳变,PS_ON线路没问题为IO坏。
如PSOUT#无电压,可以把IO脚挑起 ...

哦,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