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楼主(2013-02-23):
使用MHDD时出现的,是板坏了,还是固件坏了,请高手。。。。

网友:
没找到盘,你说的可能都有,除了你说的还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
启动盘出错了......

网友:
原本能认盘的,我是想看一下固件有没有问题,就拿卡片把电机格开,认电机不转,罗老师说不是这样就可以知道固件的好坏吗。是不是我的方法用错了?

网友:
有点像固件的问题

网友:
电机都隔开了,硬盘不转,固件肯定没有工作呀,怎么去判断呢?
这个不是我说的。

网友(2013-03-28):
按任意键继续。。。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