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对刻后,目标盘无引导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23):
硬盘对刻后,目标盘无引导,用diskgenius对目标盘做一下引导(MBR)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对刻用的是GHOST11,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导致对刻后目标盘无引导?

补充内容 (2013-2-24 11:07):
目标盘是新的空硬盘,对刻是全分区对刻

补充内容 (2013-2-24 11:09):
目标盘与母盘的大小、牌子都是一样的

网友:
硬盘对刻后,目标盘原有的分区信息将被源盘覆盖,即分区的大小、格式都跟源盘相同。所以,如果不想更改目标盘原有的分区信息时,我一般都采用分区对刻命令进行硬盘的对刻,虽然操作次数多了点儿,但可保证原有的分区信息不丢失而且速度远比盘对盘对刻快!这是个人应用中总结出来的,谨供参考。原因嘛俺也不知。

网友:
居然重做MBR就可以正确引导,说明对刻过程中没有完全提供MBR的信息。
我记得好像就一个字节不对。

网友:
主分区需要激活吧

网友:
你的硬盘没有引导记录就会这样,很正常嘛,
哪个引导记录是分区软件产生的用来告诉硬盘从哪个分区引导,你新硬盘没哪个东西哦,

网友:
跟GHOST版本无关,把母盘重写一次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