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F8100M单桥主板集成显卡无信号输出是桥坏了?

楼主(2013-02-23):
翔升GF8100M单桥主板无论是集成的VGA还是DVI接口都没有信号输出,使用独立显卡就用。是桥坏了还是哪里出了问题,该怎么检修。请高手指点一下,老衲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先查集显接口的RGB,行场信号有没有

网友A:
先测一下行场信号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一下行场信号再说。

行场和RGB都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问题已解决,重写BIOS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