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报1802

楼主(2013-02-23):
这机器本来故障是屏一会正常一会暗屏,暗屏时搬动一下屏就亮了,以为屏线接口松了重新插紧还是一样,有几次按开关没有反应,待机正常,于是放电,插上电源自动开机,报错1802,这时屏也是一会正常一会暗屏,但是暗屏的时候按着回车键上面的这个键就可以亮,难道是那个元件虚焊了?

现在共有两个问题:1、屏有时会暗屏;2.报错1802;

板子很新,第一次修,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
兄弟你别猜啊!直接测电压!1802是网卡

网友:
看看供电,这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