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臭皮匠的那点事,,,(联想SL400糊涂修复)

楼主(2013-02-23):
  刚开课接到一个联想SL400的,那个开心哟(实践课可心拿它解剖了).
开机电流上到1.09A上不去了,嘿嘿难到是不过显卡,做显卡就简单多了拆掉内存再上哎呀还是1.09A傻眼了有难度了心凉了.唉拆机吧.
目测主板(老师说了板子拿到手上先看看有没有线路腐蚀,元件掉件的)我的乖乖EC有腐蚀,哎呀旁边还有几个MOS管也腐蚀了.

                  1.09A上不去了.

                   腐蚀的EC.MOS复合管

                 开搞把断线接上,MOS管拆了.

                通电电流上到1.32A不上了,哎呀麻烦了,无语了,没法了.

               看图纸也只是给发光二极管供电的呀,难到是拆了管EC的CHG_LOW_LED#.CHG_LED#发出的信号还要怎么的?怎么的?难啊,头大!

             断电吧,想了想,想不出来再开还是上到1.32A无意间按下开关,关掉了嘿嘿!嘿嘿!赶紧接显示器,亮了神啊显灵了,蛇年大吉啊,修好啦修好啦(高兴过头没拍图片少了结尾.)
            希望师兄师弟修的跟我一样糊涂哟!糊涂有赚......
            本人愚昧学习成绩全班倒数第一名,至今还没想明白为何控制灯的会影响开机,请大家指导,谢谢大家!
            唉!傻人有傻福开年赚了个二百五!
            (想了想在此说一声那腐蚀的地方是一块黑胶布贴着的时间长了受胶布的粘性液而腐蚀,大家在修这型号的时候要注意看看哟)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是难得糊涂啊,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LZ不错嘛 值得学习啊

网友:
呵呵!修好就行了!我刚也修好个 Y470进牛奶的 风扇那个位置的正反面都有 一个电阻 坏了,一根线断了接好就OK

网友A:
都能嗮图的还成绩倒数的啊!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能嗮图的还成绩倒数的啊!学习中。。。

我是倒数第一的整天把老师搞的吐血

楼主谦虚了,,

网友:
哈哈是够糊涂的修法  不过效果不错哈哈

网友B:
人家那是掉电重启,你bios电视没有装就是这这样子的,重启,然后才显示,同意我的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家那是掉电重启,你bios电视没有装就是这这样子的,重启,然后才显示,同意我的顶

不好意思,不明白,谢谢1

网友:
人才,倒数第一都修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不明白,谢谢1

BIOS电池我当时打字打错了

网友:
黑胶布的粘液会腐蚀吗,第1次听说

网友:
应该是连线后就可以OK的,等待时间短了吧?

网友:
技术很好,哪里糊涂了?

网友:
可能是连线加补焊EC

网友:
一定要心细的。进水机器经常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