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加电不显

楼主(2013-02-23):
        今天下午接了一个机器CQ43  I3板载AMD的CPU , AMD的单桥 , 故障显现,按下开关能触发电流跑到0.6几掉电又重新启动一直这样循环
     维修过程
        是同行拿来的机器,已经拆机了 ,主板拿到手不着急,还是按照老套路上,一看二测量三加电。仔细观察了下主板没有进水也没有让人修过,板子的成色换挺新的,心想不错没有进水没有动过应该好修。首先测量了一下对地的阻值公共点480,3v5v电感的阻值都在140左右,内存供电180,CPU供电10,3V5V3的二级电压输出在460左右,一遍测量下来看来主板上没有短路的地方。 既然没有短路的就上电测试电压吧,一通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但是没有五秒又掉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情  ,是不是没有电压出来全,那就瞬间测量一下电压的情况吧,经过瞬间的测量主板上该有的电压都出来了包括二级电压都有了,那为什么会掉电呀,放下板子喝口水想想看为什么,也没有想出个啥经典的。又拿来板子仔细观察了一遍,再加电仔细观察电流的变化,电流好像0.6几一下就掉了应该是到内存了,怎么会到内存就掉电?  为什么 。。。。。仔细检查供电出来了1,5v很标准,再看下内存的辅助供电0.75V 也很标准,哎!!怎么回事情呀 ,还是把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看一下。。。。。。。。换了还是故障依旧,既然怀疑内存,那我就不装内存看看什么情况,果然有变化不一样了,电流到0.4几不动了也不掉电了,三板斧都用完了 ,没有办法了 。思考一下,I系列的BIOS出问题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那就刷个BIOS试一下吧。在论坛上找了一遍 换真的找了个BIOS  下载过来刷上去,加电试一下吧,按下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跑到0.78了也不掉电了,接个外屏试一下吧,果然熟悉的HP的LOG出现了 ,关机再试一下也没有问题。折腾了半天此机器到此修复了

        总结:以前我们修的老一点的机器不过内从可能会停在哪里不动了,但是现在的新机器就不一样了有的可能不过内存会停在哪里,但是现在的新机器不过内存会出现掉电重起的现象,所以我们修机器思维不能停在一起的维修方法上,思维必须要开阔多思考才能准确判断故障,如果按照以前的老办法修大多数像这样的情况可能就会去动桥了,加焊芯片考虑虚焊,现在的焊接工艺比以前的要好多了,在I系列的机器了可能虚焊的故障不会出现了。
       由于技术有限难免出现错误不到的地方请老师们指点指正

网友:
典型的 的故障  你可以 通过扑捉LPC 帧周期信号  就可以判断出  是不是BISO问题了

网友A:
老师我们这里没有示波器,要不也就不用搞这么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们这里没有示波器,要不也就不用搞这么费劲了

不就1000多块钱 自己买个  我自己就买了  一个月 工资 就够了 反正自己已经开店要用到

网友B:
新手弱弱的问一下,是把BIOS芯片拆出来刷?

网友:
笔记本的BIOS大部分都是要拆出来涮的。

网友:
供电全了就先简单的做起

网友:
老大把bios共享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坏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HP比较经典的故障就是显卡和BIOS了,特别是CQ型号的,很多都是BIOS出问题导致开机掉电或不显。
遇到这机型一般不着急做显卡,先还是刷个BIOS试下好、

同感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思路很好。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会想到要刷bios了。搞不好搞了一天都修不好。

网友:
I系列的本本我还没修过呢,向楼主学习了。以后用得着。

网友:
真想不到是BIOS

网友:
I3板载AMD的CPU , AMD的单桥   不会吧,I3能用AMD的CPU??不解

网友:
信号方面的问题用示波器比较方便

网友:
CQ的bios坏很多的

网友:
呵呵 HP 的BIOS 确实坏的很多

网友(2013-04-11):
引用 网友B:
新手弱弱的问一下,是把BIOS芯片拆出来刷?

肯定是吹下来刷,有编辑器,在那上面刷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这款机子   好像BIOS  很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查哈电出来了没有,都齐了的话就刷BIOS  再不行的话就把显卡加热哈,看哈效果 还有CPU 是AMD的吗 如果是就先换CPU

网友:
有时下了BIOS是好的才亮 要是还掉电楼主怎么办啊?

网友:
hp 的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i系列的机器我见过,E40显卡虚焊,其他的还没见过,修过很多片、30%是BIOS问题,30%南桥HM65问题,

网友:
HP,LENOVO  BIOS都容易出问题。一切从简单入手

网友:
总结是总结得有收获样的,但想问LZ个问题:
如果刷了BIOS没OK,下一步打算怎么弄?

网友:
HP的机器,问题真的很多。。

网友:
如果是我   早干桥啦

网友:
我想说一句,为什么你 在论坛找个找个BIOS了,我怎么找就没有呢。乱讲的。

网友:
为什么我找不找这个BIOS啊

网友:
bios呢 为什么不拿出来 论坛我找了为什么没有

网友(2013-05-26):
这个是AMD  216  的显卡来的。楼主应该是看错的了。旁边还有显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