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X32A 开机自动进BIOS

楼主(2013-02-23):
本机刚开始是不亮,加焊显卡后亮机,装起之后就出现开机自动进BIOS,在接着硬盘与DVD的时候都能检到,但起动项里面只有DVD,不接DVD也能显示DVD是第一起动项,(这个机子正常没有硬盘与DVD的情况下是不显示起动项的)把DVD关了之后重起又恢复了原样,但时间能保存,请大神们给个意见...先谢过了

网友:
没修过个机器,是什么芯片组的!很像是南桥的问题!查查时钟ic

网友:
BIOS已经换过了,有个一样的机器,互换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