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2-23):
各位大虾,想问下HKC S988A液晶电源板原来是2灯的 能改成4灯的嘛,怎么改???

补充内容 (2013-2-24 12:18):
我见有接灯的图标 所以自己接上去了 结果接上去的那两个不亮

网友:
换高压板 最实际 , 在双灯基础上改四灯 功率不怎么够

网友:
这样指定功率达不到了  还不一定能够承受负载  换一块电源板和一个高压板吧  或者通用的一体板

网友:
直接换四灯的高压板
四灯改双灯可以

网友:
我见有接灯的图标 所以自己接上去了 结果接上去的那两个不亮

网友:
建议你直接改高压条比较稳定一些

网友:
他原来的板上是几个高压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