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40SA1_C电路图中OZ8602各脚位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3-02-23):
就是接上适配器,待机状态下,PU9(OZ8602) 8脚是什么电压,12脚什么电压?
告诉我吧

网友:
最好的办法你上个电路图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不好意思,这是电路图

网友:
这是 电路图,OZ8602在25页,谢谢了

ecs V40SA1_C_.part1.rar

ecs V40SA1_C_.part2.rar

网友:
这是图片

网友:
已经查到了,PIN8 是REF  正常3.3v    PIN12是AC_IN 3.3V

现在的问题是OZ8602   12脚什么情况才输出3.3V,什么情况下电压0V,OZ8602哪几个脚影响它

网友(2014-12-08):
我也碰到了  ,。,。正在修  多谢分享

网友(2016-02-27):
这种oz的芯片好多都是没数据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