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客户装系统,遇到麻烦,window7,来大神仙

楼主(2013-02-23):
今天来一客户,拿来一宏基的新笔记本,要从新做系统,拿来之后,进PE ,分区,然后继续,到了装驱动的界面,提示是否装位置来源的驱动,无论点是,或者否,都继续,完事后重启,  出现   进入window界面     的界面,然后黑屏了,之后我拿了个光盘装,机子不人光盘。,求高人指点,

网友:
四个字外接光驱

网友:
U盘安装不是更简单了 为何要只用光盘呢

网友:
外接光驱安装  U盘安装都可以!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A:
有一些笔记本对于系统所配的驱动 尤其是显卡驱动不兼容 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楼主有没有将显卡驱动取消安装呢

网友:
ACER的本本不要安装系统带的驱动

网友:
建议楼主用纯净版系统。去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使用U盘量产一个安装版的WIN7,重新安装一下试试吧!品牌本本重装系统要考虑隐藏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笔记本对于系统所配的驱动 尤其是显卡驱动不兼容 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楼主有没有将显卡驱动取消安 ...

这个还真没有取消

网友B:
不要用ghoust的系统,安装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ghoust的系统,安装版的

我 用的就是安装版的,后来换了个系统包,问题解决了

网友:
只要电脑硬件没坏,用外置光驱或者U盘装都可以了,我的古董IBM前几天换了硬盘用的外置光驱装了个XP系统一样在用,虽然慢了点,嘿嘿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u盘安装试一下吧!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除掉在进去。在下个官网的装下

网友:
要用安装版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刪了隱藏分區沒...

网友:
安装笔记本记得只要安装网卡驱动,其他的安装好系统在安装

网友:
不用ghost直接把IOS镜像写入U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