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的代码如何记住?

楼主(2013-02-23):
小弟刚学习维修,想知道那么多的代码如何记住?有啥技巧吗?

网友:
没技巧,看多看了就懂了

网友:
看着看着就懂了

网友:
多看几次自然也就知道了 没什么难的

网友:
不要记死记代码  有时代码 也不准的

网友:
诊断卡只是起个参考作用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准 不同的bios其代码也是不同的 但是常见的一些代码你应该掌握
FF、00、01、02 状态不跳变 CPU未工作
C1(或C开头)、D3(或D开头) CPU已工作正在寻找内存;
OB、26、31时一般可点亮,如不亮,推论:显卡、集成显卡坏 ;
0B、26、31、42、48、4E、58、0D、6F、7F、85,推论:表示主板能点亮,正检查显卡和键盘鼠标口,如果仍不亮大多为显卡坏

网友:
放电、擦内存、刮内存槽、再迅维网,记牢了不。

网友:
如6楼所言,记住一些常见的代码就可以了,剩下的还是查手册的好!毕竟诊断卡不是万能的,只是提供一个辅助功能。

网友:
嗯,多谢大家啊

网友:
我也就只记得最常见的那几个!

网友A:
没技巧,只能去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技巧,只能去理解

嗯。,熟悉了就可以了,见的多了,肯定就熟悉了

网友:
就是看多了就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