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换三极管时一定要注意其封装形式

楼主(2013-02-23):
今日维修一台台式机电源,查主电源13009都击穿,保险烧断,大电容一个鼓包,信心满满,以为小事一桩,于是拿来拆机的13009换上,电容、保险都换掉,通电,待机正常,大喜,短路绿、黑线,只听砰的一声大响,把我一下吓蒙了,后来查是原13009是塑封的,而换上去的是金属封装的,没加绝缘垫及绝缘螺丝所致,特提醒俣位。

网友:
有一次我有类似经历,一次电源中有个保险烧坏了,我以为只是保险问题,换上后,炸了...,从此没敢再乱用了,小心仔细安全为上啊

网友:
你是小白不怪你,维修电源类一定串个灯泡,那怕你直接短路也不会有事

网友:
看来你摊上大事了!谢谢提醒!

网友:
我没遇到过貌似我换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忘掉那张溥溥的导热垫

网友:
吃过一回亏,楼主永远记住了,我就是从吃亏中变得细心地。

网友:
是啊安全第一

网友:
最好是接个灯泡保险一些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挺吓人的庞一下还是注意点好

网友:
是的哦,安全第一,小心驶得万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