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的笔记本适配电源--降为其他电压的电源(简单实例)

楼主(2013-02-24):
因为一个电箱的电源要14V,电流大于3A ,找不到合适的电源,就拿笔记本电源来改。该电源稳压IC为T4AU,网上找不到资料,只好用电阻来试,将图上的R1两端焊出小线。电路图是类似,仅供参考。

并了电阻后,可以调到16.59V(470K),14.32V(200K),13.96V(180K)【原电压为18.8,标称19V】

网友:
找得到图应该都是可以改的

网友:
T4AU实际就是431嘛!

网友A:
又改一个电源,原电源功率是65-115VA的,24.5V 2.65A,这回的稳压IC是TL431,上电阻和参考图一样,下电阻是2.7K比原图2K大一点,经计算,2.7K是输出19.3V的,也对。24.5V是用2K的,通过计算也对。这回想保证上电阻和下电阻的总和不变,所以一起调,原18K改17K,原2K改为3.5K。
感觉和前面的电源的电阻的比值,差别比较大,这个电值比较小,就上下一起调。
那电源我不会算,是试出来的电压。这个是算好了,往上焊就行了。

网友A:
看一帖,送半帖
一般电铬铁头烧黑了,用下面方式处理比较快,加热的头插入瓦楞纸板的孔上钻一下,就光亮了。(原创)
用完可以剪掉一节,我这个两边共剪了三次。

网友:
电阻开大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帖,送半帖
一般电铬铁头烧黑了,用下面方式处理比较快,加热的头插入瓦楞纸板的孔上钻一下,就光亮了 ...

之前我也用瓦楞纸 清理·····但是几次以后就不沾锡了..........

网友(点评):
我也试过,擦得太干净,烙铁头氧化了。

网友:
对于在维修中很有帮助!大大的降低维修成本和提高了维修技能!值得大家多学习!

网友B:
问下楼主  你这个图和实物是同一个吗?我怎么算出来的原输出电压是13.3V呢 怎么会有18.8V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  你这个图和实物是同一个吗?我怎么算出来的原输出电压是13.3V呢 怎么会有18.8V 啊?

不是同一个,只是我标出的位置的参数和与此有关的电路接线是一致的,这一部分是可以参考的。
稳压IC我也计算过,和实际测量的不一致,
我搞不懂,就只有去并联电阻方式,试出一个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
不是同一个,参考部分的接线相同,元件参数已重注。算我没算出,所以根据测试,实际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改一个电源,原电源功率是65-115VA的,24.5V 2.65A,这回的稳压IC是TL431,上电阻和参考图一样,下电阻是2 ...

一般减小上取样电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两个电阻都改。你改的算法不对,应该是保持原工作电流不变,你如果还保持原来的阻值,电压降低后,工作电流就减小了。如果电压调低很多,光耦的工作电流也要考虑基本保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减小上取样电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两个电阻都改。你改的算法不对,应该是保持原工作电流不变,你如果 ...

可以只改一个,只是心中没底,保守做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电阻只是控制稳压ic的稳压值,光耦的工作电流是经过稳压ic。改后稳压管的稳压值在一个低位就导通,工作电流就会增大。这个工作电流不取决于这两个电阻。
总电阻不变,减少浪费电荷。没有坏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改一个,只是心中没底,保守做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电阻只是控制稳压ic的稳压值,光耦的工作 ...

我讲的就是TL431上下两个取样电阻的工作电流,不是TL431的工作电流。另外我在这里讲的是一种改制计算取值的正确思路,就是如果电压改变太大,要维持TL431和光耦与原来大致相同的工作电流。如果改变不大,象你从19V改到14V,这个就没有必要了,改变TL431控制极上取样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改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讲的就是TL431上下两个取样电阻的工作电流,不是TL431的工作电流。另外我在这里讲的是一种改制计算取值 ...

请教哥们:我想改个12V/2A减小到5V/2A,都需要注意那些参数,是不是要考虑光耦电流的问题了

网友D:
升高电压  该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高电压  该怎么弄呢

升高电压的话就直接换图中的R1,加大R1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