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770-A2 显存定位

楼主(2013-02-24):
接一SHARP 8252D笔记本,刚来时,是开机白屏。

客户描述,,之前在外地修过显卡,修好后,屏幕一直有虚线。。现在是彻底不亮了。

拆机,发现显卡有加焊过,下面打了很多胶。并且看到有多余的珠子在芯片下面。估计是上家做的时候,胶太多了。。爆珠了。。

上BGA  2次才把芯片取下来。。板上焊盘很好。芯片上好多胶,,处理的时候,不小心露铜了。。上了绿油做上去后。。

开机有显示。但还是偶尔会闪虚线,,特别是在黑色屏幕下。进WIN7系统,能正常显示。。。但驱装不上去,设备管理器中,能认到8400显卡,上面带感叹号。。。换了个硬盘,重装个系统也是一样。。。。放电影正常。

现在想先把偶尔有虚线的问题解决。于是用软件测了下。

MATS version 4.173.1.  Testing G86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1733066         9344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0
Read    Error Count: 1733066
Write   Error Count: 934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30        3503      435731           0
C30        1290      434081           0
C30         975      433588           0
C30        3576      429666           0

自己判断是  反面U6,    反面 U6和U506都加焊过,报错还是FBC通道,但具体的地址有变化。

MATS version 4.173.1.  Testing G86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1741417         7055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30
Read    Error Count: 1741417
Write   Error Count: 7055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30        3416      434662           0
C30          41      436927           0
C30          87      435984           0
C30        3511      433844           0

请高手指点,FBC  C30 是哪片显存。。另外,装不上驱动,跟显存虚有关系吗?(个人觉得没有关系,觉得还是GPU有问题)。

网友:
是第三个显存出问题  U8 和U511 是不是一对的呀...两个换来试试

网友:
也可能有关,查查显卡到桥的总线。不行就把显存全干掉

网友:
不好弄  有图好办点

网友:
还是显卡有关系,换张试一下

网友:
大家还有别的意见吗?自己顶上去

网友:
客户要的急,跟客户商量就这样用,等到确实不能用了,再换张新显卡看。。。客户反正又不打游戏。。看电影偶尔有点卡。

客户同意了。我适当少收了点钱。
一直很忙,都没时间回复大家。谢谢。

网友:
晕 要修怎么不修好呢,这样怕用不了几天又回来了,GPU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