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不上杀毒软件怎么办?

楼主(2013-02-24):
是不是是IE8倒的鬼啊?换了好几个系统了
电脑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怎么个装不上杀毒软件 有什么提示

网友:
这是av病毒搞得鬼 360有专杀工具的

网友:
电脑装不上杀毒软件很大的可能是中毒了!如果硬盘没有重要的东西,重新格式化再装系统吧!

网友:
装什么杀毒软件也没有说。

网友:
一定是病毒。

网友:
用PE进,把所有分区下的autorun.inf 删了,要是没什么重要文件的话就全盘格式化

网友A:
肯定是病毒闹的,挂从盘彻底搞一下了

网友:
你的电脑中病毒了

网友B:
具体说明一下吧,个人觉得是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