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维修联想19液晶显示器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故障,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3-02-24):
家里有一台06年产的联想19液晶显示器,之前用着好好的,上个月突然通电后按开关打不开,认为是开关键有问题,就不搭理它,晚上下班回家后就试试看看还能不能打开,果断的开机了,初步认为是开关键的问题。前两天再次出现故障,打不开,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心想可能和上次的故障一样,所以没搭理,晚上回来后依旧打不来,好吧,我忍了一次了,这次就非要修好不可。找来工具,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显示器的外观,发现下部有四颗螺丝,卸下后面板撬开,仔细观察又从网上找了一下这个显示器的拆机方法,原来这个面板真好拆,从显示器正面把面板向上推,OK!取下来了。
之后取下液晶面板,拔掉灯管插线和驱动板的接线,取下电源板上的铁壳,拆下电源板,如图。
电源板上有5只电容鼓包了,但是没有爆浆,找了几个相同的换下后,测试,故障还是如此。
看来故障没那么好解决了。接上电源测试5V和12V电压输出(这里要感谢论坛网友ytbgyipkf ,告诉我这个从哪里下手),电压输出分别是2.5~3.8V,9.8V。5V供电明显偏低,应该引起驱动板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按开关键不启动。
然后又分别换掉了反馈之路上的C210(470p),主滤波电容(150微法/450V),光耦817B用817C光耦替代后5V电压在4.7~4.9V之间波动,12V电压在11.6~12.1之间波动,继续接电测试,好吧,我快疯了,还是不亮啊….
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继续替换法,排查主控芯片周围元件,主控芯片外部连接了一个22微法/50V的用于滤除杂波的电解,靠近肖特基管和散热片处,身边没有一样的电解,有个47微法/50V替换之,接电后开机故障解决,哈哈。看来是它不好好工作啊。费了我一上午的时间。
非常感谢论坛网友的大力支持,给我一些思路,第一次维修液晶显示器就成功了,好有成就感!

网友:
这种电容在电源中坏的也很多。应该是漏电了

网友:
这颗电容是给7575滤波用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联想的17的电源板电压也跳变   新手不太会    回去换换那个电容试下

网友A:
客户们各个都会自己修了,看来我们的饭碗保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们各个都会自己修了,看来我们的饭碗保不住了

所以要与时俱进啊,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哈哈

网友B:
还是喜欢以前的CRT大脑袋显示器,电路器件多,业余的,修起来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以前的CRT大脑袋显示器,电路器件多,业余的,修起来困难。

以后有时间也去摸索摸索CRT去,呵呵

网友C:
这个电容坏的挺多,第一次就修好了,肯定信心倍增,有让人心烦的,需要更耐心

网友D:
楼主好运气,迅维网后很多乐于帮忙的维修师傅!

网友E:
恭喜楼主的,头一次修就这么顺利,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坏的挺多,第一次就修好了,肯定信心倍增,有让人心烦的,需要更耐心

确实如此,突然感觉维修也许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运气,迅维网后很多乐于帮忙的维修师傅!

嗯,高手如云,都很热心,迅维就是我们维修人员的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的,头一次修就这么顺利,不错不错

谢谢,以后经常来咱们这,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我也来跟大侠学一学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这些宝贵的不能再宝贵的金子经验哈

网友F:
谢谢楼主,我这一个清同方19的按楼主的方法修好啦,楼主太感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我这一个清同方19的按楼主的方法修好啦,楼主太感谢了

是嘛,真是恭喜了,呵呵!

网友:
这是持续供电,电容,坏的挺多的的

网友:
7575的VCC供电脚电压不稳导致的芯片不能正常工作,输出电压跳变。

网友:
又 学一个 嘿嘿

网友:
这个 小电容很容易坏,故障就是5v或者12v跳变或者有点偏低

网友:
液晶显示器坏大多都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这样下切中国的技术会不断提升!加油

网友:
这样也精华?

网友:
电源初级电容坏我遇到的很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嘛,真是恭喜了,呵呵!

感謝分享~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导致供电输出不稳定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导致输出不稳定

网友:
第一次修好显示器时也挺激动的。 那种心情无法言喻。

网友:
大家分享经验,面包越来越小吗???

网友:
第一次就成功解决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基础.

网友H:
你就得瑟吧 你的机器再过一年就等着换灯管吧 你要是像我天天维修同行送过来的机器你就头大了
这款机器的电容容易爆 你把电容换容量一样一般电压不会跳 如果跳在LD7575供电电容上加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就得瑟吧 你的机器再过一年就等着换灯管吧 你要是像我天天维修同行送过来的机器你就头大了{ ...

是啊,那就等它坏了我再维修,当练手了

网友:
修过很多次这个显示器 总感觉很多问题都是那个小电容引起的

网友:
这个电容坏的太多了,坏了也不鼓,很不好测

网友:
经验贴啊,也跟着学习了,小电容大作用啊。

网友:
这个电容坏很难发现的!只有换了后才能确定他是不是坏了!

网友I:
换一个电源板仅几十元,干吗如此费事?不过你真有耐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一个电源板仅几十元,干吗如此费事?不过你真有耐心的

虽然说是几十元,但是这样做感觉很有成就感,也是维修的一个思路,毕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们各个都会自己修了,看来我们的饭碗保不住了

哈哈杯具哦呵呵

网友:
好熟悉的电路板,是美格代工的那批机子

网友:
这种板坏的最多了,还有就是高压部分有时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J:
呵呵! 电容不良,会导致输出电压有波动....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 电容不良,会导致输出电压有波动....记住了

确实如此,遇见好几个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在持续供电回路,电压跳就时就要考虑他了

网友K:
主控芯片外部连接了一个22微法/50V的用于滤除杂波的电解,靠近肖特基管和散热片处,身边没有一样的电解,有个47微法/50V替换之,接电后开机故障解决 电容没鼓包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主机电源不出电。换掉那个电容就出电就好噜

网友:
难得啊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控芯片外部连接了一个22微法/50V的用于滤除杂波的电解,靠近肖特基管和散热片处,身边没有一样的电解,有 ...

不一定没鼓包就没坏啊,如果不嫌麻烦用电容测试仪一测便知。很多电容不是坏了,是滤波能力减弱了,达不到要求了。这样的问题很常见的。

网友L:
楼主很强大,就是不懂你说的那些件。还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很强大,就是不懂你说的那些件。还得学习

我也是才学习没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运气,迅维网后很多乐于帮忙的维修师傅!:   呵呵

网友:
楼主是搞什么的?这么专业

网友I:
看来你非常的专业,懂得电路知识,我可不懂这个,支持你的学习精神。我要有电路知识的话,也会和你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你非常的专业,懂得电路知识,我可不懂这个,支持你的学习精神。我要有电路知识的话,也会和你一样的。

我也只是略懂一二,还差很远呢!

网友:
故障简单,楼主费力不小,对新手帮助很大,断续努力。。。。。。。。

网友(2013-03-30):
亲, 你这是家用的?你是不是做维修的?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
是做维修的,但是第一次维修液晶显示器,呵呵,维修上面算是新手

网友:
LD7575 VDD供电滤波电容,这个问题常见。

网友:
我修液晶遇到无规律的不开机故障(即楼主所遇的故障),我一般都是拆开看看有无鼓包,无电容鼓包或更换鼓包电容之后故障依旧的就果断的换掉给pwm芯片的滤波电容,95%的这样就好啦!

网友:
很明显,电容鼓包了,看到图片,一眼就瞅到那几个电容了

网友:
新手学习贴,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