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如何引导

楼主(2013-02-24):
前天一个顾客拿来一个thinkpat笔记本win8系统,想换成w7的,可是光盘,U盘都引导不了,bios都设置正确,请高手指点。

网友:
拿盘出来,复制完了放回去装。

网友:
一般情况,启动引导顺序和操作系统无关。如果bios都设置正确的话,设置U盘启动,可以进入安装系统。
有的机器直接插入U盘,bios里找不到,需要在系统下可以看到U盘内容后,不卸载U盘,重启系统,进入bios才可看到,或者再重启一次才能在bios里找到U盘。
另外要确认好U盘是可以启动的。

补充内容 (2013-2-24 21:40):
新出的机器,可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4469-1-1.html

网友:
和系统没关系吧。换个U盘或光盘试一下。

网友:
是thinkpad的笔记本吧?开机按F12,选择你的那个U盘应该就可以引导了,如果不行你进bios中把硬盘模式AHCI改成通用的模式,再试试,一般我给thinkpad系列装过很多系统都是如此装上的,有些时候是ghost进去的系统无法进入系统,只要把硬盘的分区表修复一下就可以进去了

网友:
虽然不大懂,你们说什么,还是顶啦!

网友:
然后用老毛桃安装window8啊,上次在复制文件的时候中断了,提示引导安装完成,要重新启动才可以继续

网友:
杏雨梨云中有WIN8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