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开机几秒就自动关机,显示屏无显示

楼主(2013-02-24):
      大侠们,小弟又遇见困难了,昨天收了一部惠普V3000笔记本开机几秒就自动关机,显示屏无显示.每次都是这样。我拆机清理了也不行,       都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多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好办 送修隔壁同行

网友:
2L果然好主意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看电流跑到哪里,会不会是显卡门?

网友:
还有就是电池性能也会引起的哦?

网友:
看下电流跑码啦。应该 是电源欠压问题 ,看你状况还是送专业维修吧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这事

网友:
也有可能是处理器的问题

网友:
屏幕你看了没有看是不是屏坏了这也有可能

网友:
n你看下cpu风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难不是太好弄的

网友:
开机几秒关机啊,4秒?会不会开关坏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短路或者少电压了

网友(2013-08-14):
拿到芯片维修,说是北桥芯片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