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板的CMOS密码放电怎么清除不掉?

楼主(2013-02-24):
客户拿过来一个ASUS主板的机器说摔了一下后再启动的时候CMOS就有了密码进不了系统?请问大家除了刷BIOS外有什么办法?

网友:
COMS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华硕的Z99系列放完电会自动生成密码 你查下华硕密码表就知道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