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开机三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3-02-24):
   此机器屏亮时发黄。进入系统后。颜色慢慢变的正常,当正常后显示器黑屏,外接一切正常,这样的情况该检测哪个部分,求老手给个思路

网友A:
显示屏灯管坏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高压灯管都看看。。。

网友:
是黑屏,还是彻底不亮了呢。、

网友B:
对光看一下屏是不是有显示,有显示就是背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光看一下屏是不是有显示,有显示就是背光问题。

完全黑屏的,现在拆屏了,准备换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灯管坏了

群里的师兄们也是这么说的哈,

网友:
恩,换吧。 以后先用备用高压板。

网友:
灯管坏了,

网友:
换个灯管应该 就会好的啦

网友C:
楼主搞清楚是暗屏还是黑屏啊。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毛病

网友:
灯管不成  换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清楚是暗屏还是黑屏啊。

说的很对,如果是完全黑屏无数据那就可能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线。 灯管。 。

网友:
到底是黑屏还是暗屏啊,这是两回事啊,暗屏的话才是灯管的问题啊,灯管坏的话不会引起黑屏的,屏幕发黄发红说明灯管老化严重了

网友:
搞定了吧啥情况?

网友:
问题到底是啥坏了 是暗屏 还是黑屏 是高压条 还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