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不触发

楼主(2013-02-24):
EC工作条件基本上都正常了,32脚有跳变,按开关无反应,求解,EC的全部工作条件是是么?
不触发
同意楼主:
3.0
xiajuan6778
同意楼主: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你下个图子,好好分析一下,象这样的,你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否发出 开机信号给南桥呢?信号都测试过了吗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下个图看看吧。EC到南桥的信号,和南桥的返回信号,都有了,就该EC控制各电压了。先查查

网友:
BIOS 刷个试试再说

网友:
你还不如在论坛扫搜关于这个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最好先搜一下enekb926qf的工作条件,普及一下知识,就好判断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刷了BIOS了,一样结果,补充一下,插上电源适配器,电源插口处的指示灯亮6秒左右就没了,重新插一样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Q40好像都是仁宝代工的,你最好先去了解一下点火回路的工作原理,然后再来测量电压,有什么不懂再上来问问,你这么说大家根本没办法回答

网友:
对啊,先了解点火贿赂

网友:
点火回路 有几个电压要是不正常的话也会不触发 如 ACIN ACOFF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