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吗的思路,有时序图

楼主(2013-02-24):
台式机不跑吗维修,先检查CPU供电,供电正常检查时钟芯片有无3V电压,以及14.318晶振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则先换IO,看能跑吗不?不能跑吗则要上CPU测PG、RST信号,不跑吗 这种问题IO和桥坏的情况都比较多。还有就是AMD的CPU风扇压的太紧也有可能接触不好导致不跑吗,当然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现。传个台式机时序图,大家分享,不是我画的,不过很好很经典。。。。。

网友:
收藏了有帮助

网友:
好资料,先收下了,谢谢楼主分晌

网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跑码的机子很难整,特别是条件都满足不跑码的。

网友:
楼主画的图不错,时序思路也相当的不错

网友:
LZ讲的是那种芯片组的时序啊这是  请补充一下

网友:
这跑码的维修方法也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