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V8不亮机

楼主(2013-02-24):
一台七喜V8的笔记本,电流上到0。86不动,插上PCIE诊断卡显示0d,怀疑是BIOS问题,刷BIOS也是一样,内存系统总线无波形,用CPU假负载测得CPU电压正常,时钟正常,PG,1。01V,复位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要上真U才出电压,其它的时钟复位点不知道在哪测,这是什么问题呢。板号是:da0ql6mb8f0

网友:
换内存了么,不行焊桥试试。

网友:
内存早换过了,现在南桥也换了,北桥加焊了,显卡加焊了,还是一个样,没着了